1151压力变送器检修

楼主(2013-06-08):
   1151变送器的故障部位一般分为两类:传感器故障和电子检测及放大转换故障。传感器一般不易出现问题,在按上述方法检测正常的情况下,一般不用怀疑。应重点检测电路部分。
    1151变送器的故障现象主要有以下几种:
    1、输出过大在没有压力(差压)的情况下,变送器输出电流(mA)数过大,有时超量程,调整零点及量程电位器不起作用。出现此故障的电路部分较多,且经常损坏的是电路的后极,即电流控制放大器到电流控制输出部分。IC3为电压放大器经V17转换为mA输出。用万用表直流电压挡测IC3的3脚电位值,调节量程或零点,3脚电压应有变化,说明前极回路正常。同时测量6脚输出应有放大的电压信号输出。从而判断IC3及外围偏置回路是否正常。若6脚电压始终很高(接近电源电压),则可判断为IC3损坏,更换同型号LM308即可。IC3若正常,则用万用表测量V17、V18是否击穿。在实际检测中,经常遇到V17、V18击穿致使输出过大。
    2、输出过小或无输出检查加到变压器两端的电压是否正常;集成运算放大器两端电压是否正常;判断振荡电路是否起振;量程、零点、电位器调节电压是否变化及15Ω量程负载电阻是否损坏。用检测输出过大的方法检测后极电路,判断后极电路是否正常
    3、输出不稳定检查变压器是否有间歇性的短路、开路和多点接地的现象;检查加到变压器的电压是否稳定正常;稳压电路是否正常;检测各个稳压二极管、测试振荡频率是否稳定;电路板有无虚焊。
    4、输出非线性此类故障出现的相对多一些且检测难度大,电路中各个部分参数变差都可能引起此类故障。但其主要出现在非线性调整电路部分。用万用表电阻挡检测二极管V9、V10、线形电位器R24、电阻R23、R22及C3、C6、C4是否正常,调节R24输出是否有相应变化,以上元件的损坏经常引起线性不好。
    1151压力、差压变送器在长期的运行工作中,出现的故障五花八门。在处理故障时应通过周密细致的观察、分析,确定故障的大体位置及解决步骤,再动手调试及检测,这样就可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此外,在此提醒使用单位注意,仪表在维修后一定要经过调校和检定合格后,才可投入正常的使用。
    1、调查法:回顾故障发生前的打火、冒烟、异味、供电变化、雷击、潮湿、误操作、误维修。
    2、直观法:观察回路的外部损伤、导压管的泄漏,回路的过热,供电开关状态等。
    3、检测法:
    1)断路检测:将怀疑有故障的部分与其它部分分开来,查看故障是否消失,如果消失,则确定故障所在,否则可进下步查找,如:智能压力变送器不能正常Hart远程通讯,可将电源从表体上断开,用现场另加电源的方法为变送器通电进行通讯,以查看是否电缆是否叠加约2kHz的电磁信号而干扰通讯。
    2)短路检测: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将相关部分回路直接短接,如:差变送器输出值偏小,可将导压管断开,从一次取压阀外直接将差压信号直接引到压力变送器双侧,观察变送器输出,以判断导压管路的堵、漏的连通性。
    3)替换检测:将怀疑有故障的部分更换,判断故障部位。如:怀疑变送器电路板发生故障,可临时更换一块,以确定原因。
    4)分部检测:将测量回路分割成几个部分,如:供电电源、信号输出、信号变送、信号检测,按分部分检查,由简至繁,由表及里,缩小范围,找出故障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