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组态问题

楼主(2013-06-08):
小弟刚学plc,现有欧姆龙的CPM2AH-60CDR,和扩展CPM1A-20EDR,想请教各位这硬件组态该怎么做,能否说详细点,我的编程软件是CX-PROGRAMMER7.1,谢谢了

楼主:
欧姆龙的这型号PLC不用做硬件组态吗,或者是不屑于回答这初级问题哦

网友A:
问一句楼主    你的PLC是哪找的     我怎么就找不到呢

网友B:
扩展直接插到主机上;
扩展上12点输入对应的地址:3.00~3.11
扩展上8点输出对应的地址:13.00~13.07;

OV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