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08):
新手问题,PLC在忽然停电后,程序应该怎么考虑安全问题,比如说电梯升到两层中间位置,再通电怎么处理

网友A:
人性化一点呢,有个显示屏提示一下:亲,不要慌,你现在的位置离三楼1.8米、离四楼1.2米,请你选择上四楼还是下三楼?

网友B:
保持原来的状态,然后1楼

网友C:
机械部分会卡住的。

网友D:
通电以后,自动复位到一楼去

网友E:
呵呵;电梯的话电容的电量可以保证运行到最近的一层位置;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答,我没有说清楚,电梯只是打个比方,我想问其他的控制器如果遇上停电,当恢复供电后,程序继续走还是回到初始状态,PLC在程序上怎么做到安全处理,

网友E:
这个要看你负载的具体情况来决定如何处理断电前未完成的工作;

网友F:
根据你的情况,要考虑的方面很多

网友G:
引用 网友A:
人性化一点呢,有个显示屏提示一下:亲,不要慌,你现在的位置离三楼1.8米、离四楼1.2米,请你选择上四楼还是下三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