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08):
如题,撇开接触器质量原因,如果主触头被烧熔,是因为电流过大,还是频繁动作照成,或是其他原因?

网友A:
个人认为与启动电流大小有关,也有可能运行中电流突变超过接触器触头极限的可能,这个几率小些。

网友B:
先考虑“撇开”的内容;
然后是,电流过大或者频繁动作时电流过大。

网友C:
与灭孤有关系!

楼主:
如果电流过大,在接触器上面的空开正常的话应该会跳的吧

网友D:
接触器触头被烧可能性是触头不是纯银的,负载功率大于接触器额定电流...

网友E:
应该是频繁启动所致

网友F:
电流过大占主要原因

网友G:
电流大,频繁吸合

网友H:
电流大主要因素

网友I:
线圈吸合不好、、、????

网友J:
电流大,启停频繁,触点质量不好等原因。

网友K:
电流过大

网友L:
电流过大是主要原因

网友M:
电流瞬时过大才会将主触头熔掉,频繁在极限电流动作,主触头会氧化,接触不良造成灭弧效果差,之后就连在一起了

网友N:
电流大 触电接触不实 频繁启动有关

网友O:
大电流情况下,频繁动作~!

网友P:
频率高,或者电流大。

楼主:
其实是想了解哪个原因可能性更大些,是电流大为主还是频繁动作为主

网友Q:
可能线虚了

网友R:
我遇到过 下口弧光短路 一下触头就粘住了!所以电流大肯定是注意原因 超过了他的灭弧能力。频繁吸合如果在额定范围内是没问题的!如果电流超出不大的话 触点损伤会造成恶性循环!缩短寿命

网友S:
带载频繁切换的吸合与断开,在触点之间拉弧,导致触头熔烧。接触器的灭弧罩是否也被熏黑了?当然接触器的触头容量是否偏小呢?

网友T:
瞬间启动电流过大。或者接触器触头接触不良

网友U:
瞬间启动电流较大。。。

网友V:
引用 网友B:
先考虑“撇开”的内容;
然后是,电流过大或者频繁动作时电流过大。

国产的问题,主要还是你要撇开的东西吧!

我这边一台设备,原先使用国内很多厂家的产品,主要是CJX2系列的,但基本每个月要换一次,而后更换成LS的,基本在8个月换一次!
(说明一下,这个设备动作频率很高!)

网友W:
两者都有。
但在电流过大和启动频繁之间选择,我选择启动频繁。

网友X:
回复 网友W:
现在产品的质量差,原先用的是镀银的,现在嘿嘿,你知道的,弧光短路 一下触头就粘住了!测试下电流看看,换大一级的产品!

网友Y:
我有一次的原因非常奇特:由于进线电缆蘸锡导致接触不良,由于接触不良导致锡融化,由于融化导致焊锡流到触头上。。。

网友Z:
质量问题是无法撇开的

无论是什么问题,归根到底是电流过大所致的

如果设备已经正常运行过一段时间而新出现的现象,那么我认为

灭弧不好>频繁启动>触点不好>电机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