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表干扰

楼主(2013-06-08):
配料称为PT650两个,平时使用正常,一旦使用一台粉碎机设备就会存在干扰,多加或者少加。粉碎机是新加设备,后经过初步断定,有可能是粉碎机的变频器对配料称存在干扰,检查配料称一侧屏蔽线正常,电脑一侧没接屏蔽线~~如果把电脑侧屏蔽接上是否能排除故障,现生产产量大未实验。。

网友A:
接屏蔽线又不影响生产,为什么不试验。
屏蔽线接地,要做到接地极符合规范,否则又可能接地干扰更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