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08):
一、电力测功机主要性能:
   1、测试数据均数字显示并可送到微机,采样、画曲线和打印;
   2、采用高精度负载传感器;稳定性好,使用寿命长等特点;
   3、整机灵敏度高,负载转矩稳定性和测试重复性好;
   4、仅调节励磁电流便可控制负载的大小
   5、软件操作简单易学,并可实现手动、自动、定点等测试方式。
   6、电量测试仪具有多档量程(自动切换)满足大功率电机和小功率电机的测试
   7、三维调节台可方便安装电机,实现快速装夹。(供选择)
二、系统功能:
   1、可以电脑上控制电机的开关操作;
   2、系统具有手动、自动测试方式(此方式可不联接电脑操作)全部过程可在控制柜上的显示控制仪上实现;数据可锁存,以便手工记录;
   3、系统具有自动测试方式:即负载根据设置自动加载,扫描电机从空载到堵转(或设定值)的特性曲线;
   4、系统具有定点测试方式:即电机运行后,负载自动调节到设定值,并在设定值处稳定运行;
   5、测试结果:电力测功机测试数据以报表或曲线的方式显示,可打印保存,方便下次打开查询曲线,曲线坐标参数(横坐标及纵坐标)可修整
   6、额定扭矩实验精度:±0.5%;转速精度±0.2%;
   7、测功范围:0.01Nm-1000Nm

网友A:
调节励磁调节负载?那一定是交直拖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