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KW电机用变频运行,有没必要加星三起动(求高手答)

楼主(2013-06-08):
22KW电机用变频运行,有没必要加星三起动电路,直接起动行不行,有什么影响?变频器要不要加电抗器?

网友A:
变频启动不用星三角,

网友B:
用变频了就不用星三角了;有条件的话最好还是装电抗器。

网友C:
有了变频器,再搞星三角就是画蛇添足了;

网友D:
一般没必要,

网友E:
2楼说的对

网友F:
用变频器控制电机运行,如果加星-角启动是有危险的。容易把变频器搞坏了。除非把变频器与电机在离线状态(断电状态),脱开以后再做工频直接启动的星-角变换的操作。
变频器的输入要加电抗器,变频器的输出可以不加电抗器。除非变频器与电机的安装距离太远了,超过100m。

网友G:
有变频还搞什么星三角呢 多把变频说明书看下 胜过大家的回答

网友H:
再那么搞 就是脱裤子放屁啦

网友I:
变频器就可以了啊

网友J:
回复 网友H:
用变频器就可以代替星三角启动柜的

网友F:
搞这个,估计是两种情况。其一,对变频器不放心,怕变频器不可靠,所以搞了备用启动方案;其二,变频器需要维修,所以脱离电机,但电机还是要继续工作。

网友K:
不需要星三角启动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F:
搞这个,估计是两种情况。其一,对变频器不放心,怕变频器不可靠,所以搞了备用启动方案;其二,变频器需要维修,所以脱离电机,但电机还是要继续工作。
分析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