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08):
好像欧系的伺服电机驱动器采用模拟量进行位置控制,能给我推荐一家么?谢谢!

网友A:
没错,一般欧系都是这么控制的。
国内的,推荐一款珠海希雷的伺服
用模拟量控制速度,然后再采样驱动器编码器分频输出来确定电机位置进行调节,
即将位置环做在控制器上

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看,www.surlun.com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希望位置环做在上位机上,从原理上讲也可行吧?

网友A:
回复 楼主:
这个是可以的。

网友B:
回复 楼主:
这个想法是可以的,我觉得有两种方案:1)用运动控制卡作为运动控制器,可选PCI总线接口,选型上可以是进口(PMAC、DMC)的或者国产的(众为兴、华中数控等),模拟量输出作为驱动器的速度环输入。2)在上位机上做位置控制,需要提供编码器接口、模拟量输出接口等硬件接口,同时为了保证控制算法(关键是保证伺服更新周期)的实现上位机系统需要是实时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