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请教

楼主(2013-06-08):
当PLC输入点不够的时候,是否可以通过设置触摸屏上按钮定义PLC的中间变量如三陵的M,来达到输入信号的效果,不知道我表达清楚没有,

网友A:
可以用的

网友B:
呵呵;用了触摸屏,很多输入输出点都可以省去的;

网友C:
这是完全可以的!

网友D:
可以用这个M代替一部分不需要实际接线的点

网友E:
完全可以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呵呵;用了触摸屏,很多输入输出点都可以省去的;

楼主:
了解,谢谢各位了哈

网友G:
可以做模拟按钮输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