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08):
请教如下控制要求用继电器控制回路能否实现:主电机启动后烟道阀打开,主电机关闭后烟道阀也关闭,烟道阀到位后用行程开关控制停止。说到这非常容易的,关键是后面的控制要求了,假如主电机KM1在开的时候过载或其他原因接着停止,这时候恰巧烟道阀行程开关在中间位置,烟道阀会瞬时关闭,就这个情况让烟道阀延时关闭,以避免对烟道阀的冲击。这个要求看似简单,真正实现这个功能还真是不容易,各位大侠有没有高见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
FR是电机的马达启动器,KT选用,通电闭合延时断开,不知道你们阀门是用什么控制的,如果是气缸,那么关闭时要把气压调合适 关闭要缓慢,打开可以快

网友B:
看似需取得“过载或其他原因停止”信号控制延时。

网友C:
可以加一个气压开关检测风道压力,没有压力的时候就关阀。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可以加一个气压开关检测风道压力,没有压力的时候就关阀。
支持这种想法

网友E:
支持3楼的意见,楼主可以看看压力开关的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