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开外壳发热

楼主(2013-06-08):
德力西100A 空开发热,就带了一个22KW 的水泵,这是什么原因。出去质量原因,会是什么?

网友A:
动力线,端子是否压紧?电机电流多少?有没有频繁启停?空开下的电线有没有发热严重?

网友B:
1、各个接线端子是否连接牢实。
2、开关本身质量是否过关。是真货还是假货?
3、采用的线径是否符合要求。
4、进入开关的是导线还是铜排?连接是否牢实?
5、工作环境是否有发热源?

网友C:
感觉或者测量到温度是多高,是不是与以前的经验或数据相比较。

网友D:
端子是否压紧?

网友E:
看看接线是否牢固
内部是否有问题

楼主:
肯能是电流大造成的。线路太长。

网友F:
线路太长?是多长

网友G:
引用 网友B:
1、各个接线端子是否连接牢实。
2、开关本身质量是否过关。是真货还是假货?
3、采用的线径是否符合要求。
4、进入开关的是导线还是铜排?连接是否牢实?
5、工作环境是否有发热源?
说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