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频调速电源

楼主(2013-06-08):
今天我试验变频调速电源时,接上220的电源,400W的电机一开始转起来了,但把频率调高再启动电机只转了一会接着就住下了,按调速器 关机 按钮再开就开不起了了,调到0HZ也不行,断220电源等一会再送电就可以。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你用的倒底是变频器还是变频电源先说清楚先;

网友B:
看看变频器的输入或输出,有没有热保护类的东西,那个东西动作了,导致你不能开机,而且等一会又可以了。是不是热保护的正定电流没设置,放在最小档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