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08):
jdzx10-10 电压互感器 0.2/6P   这个互感器为什么还能给直流母线提供电源啊。请问,这个互感器的二次 1YMA,1YMB,1ymC  之间的电压时多少啊??  还有 1yml 和1YMLN 的电压是多少啊??

楼主:
懂高压的朋友 告诉我一下。

网友A:
回复 楼主:
电压负感器的输出应该都是100V。就像电流负感器输出最大是5A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压负感器的输出应该都是100V。就像电流负感器输出最大是5A一样!
同意,一般电压互感器都是XX/100,电流互感器都是XX/5

网友C:
搜索得:JDZX10-10可作电能计量、电压监控和继电保护用。

楼主:
1yml 和1YMLN 的电压是多少啊

网友D:
1yml 和1YMLN 的电压是220。这个电压互感器即可作计量用0.2s端.也可做提供电源用0.5s端。

楼主:
引用 网友D:
1yml 和1YMLN 的电压是220。这个电压互感器即可作计量用0.2s端.也可做提供电源用0.5s端。
YML   YMLN  是零序电压,难道零序电压也有220V

网友E:
偶尔用电流的,从来没用过电压的

楼主:
到底应该多少伏啊。这是给综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