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实现读取定时器的当前数值?

楼主(2013-06-08):
step7初学者。怎么实现读取定时器的当前数值?定时器BI输出口接什么能存储?

网友A:
Step7针对于300/400系列编程,因此其定时器默认为S5Time的格式。S5Time格式为12,13位时基,0~11位为Bcd码。
您如果要对S5Time格式的时间进行比较,那么简单的做法是调用西门子库中的Fc33,将S5Time格式转化为Time格式,然后进行比较。
或者转换为Bcd,然后进行比较。
或在定时器的Bi输出引脚上取得逝去的时间值(为Bin的10进制数)进行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