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09):
OC-S说明书上说是IGBT故障,但模块又是好的,驱动电路上电压也正常,大部分元件都换新的了,只要装上模块启动就报这这警,求各位大师指点,现在新款的机这问题特多

网友A:
反向思维嘛,大部份换了,问题应在小部份没换的零件上.问题多出现在PC929或其周边,做好保护,屏蔽报警,强行驱动运行,故障点很快就暴露了

楼主:
屏蔽929报警就可能炸模块,试过屏蔽也报或炸机,

网友B:
是不是IPM?还有就是主板坏了,主板检测电路,以前我试过没修好检测电路,结果什么都正常一样炸机。后来把主板全面修复,才完成。

网友C:
我是台安厂家的,需要的话可以联系我1159012049

楼主:
主板换过也报,电流检测也短接过,连变压器都换换过了,六路电压静态动态都正常,但一装上模块启动就OC一S,问题绝对在驱动板上,

网友D:
是IGBT 吗?这样不要焊接IGBT,把故障信号一直拉高,强行不让报警,运行看哪路驱动没波形.

网友D:
我是变频器生产厂家,有问题,带图片,可以发到我扣扣邮箱1878159133

网友C(2013-07-21):
回复 网友D:
你是哪个厂家呀??、、

网友E:
一般是主板电源的电容有问题
(220uf10vx2)如果不能解决的话,
那应该是主板问题!

网友D:
我是厂家,以后有问题可以联系我,登极科变频器  1878159133

网友F(2016-05-05):
请问现在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和你一样的问题,怎么办啊

网友G:
把驱动板上的电解电容全部换了试试

网友H:
把模块拆掉,屏蔽相关报警,运行。测量,问题马上就暴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