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故障

楼主(2013-06-09):
我公司有一个LED证明灯(很多小灯珠),这几天只有一部分能亮,一部分不亮,请问各位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网友A:
钱的问题

网友B:
没找质量好点的

网友C:
呵呵;用DC12V的,一般3个一组,不亮的话是3个3个的;还有种使用220V的,一般一米是一组的,不亮就一米全不亮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钱的问题
太直接了~!

楼主:
哦,dc12v的,那究竟是灯的问题还是电路板有问题?想学着修一下

网友E:
去淘宝上搜一下“灯带”。

网友F:
引用 楼主:
哦,dc12v的,那究竟是灯的问题还是电路板有问题?想学着修一下
会用万用表吗?这个应该不用学!搞不定这个干电工应该有困难吧!

网友G:
发光二极管坏,用万用表一个个的量。

网友H:
引用 网友E:
去淘宝上搜一下“灯带”。
这玩意 寿命如何?

网友I:
不亮LED灯是一组电源控制。查是否有灯珠开路(串联),降压电容

网友J:
用DC12V的,一般3个一组,不亮的话是3个3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