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09):
请教师傅:
松下FP0系列PLC是怎么与5相步进电机的控制器连接的?
搞了1个晚上还是没弄明白。松下FP0系列PLC我知道怎么控制2相步进电机,但是不懂它是怎么控制多于2相的步进电机。连接线也不会。是要用专门的脉冲输出模块吗?
还望师傅们别见笑我无知,赐教赐教。

网友A:
五相电机和二相电机的接线与PLC有什么关系?二码事,PLC同样输出二路脉冲走正反转啊!驱动器上面不是有说明的么?
五相电机和三相电机二相电机都是一样的用法。

网友B:
呵呵;步进几相只与驱动器有关;

楼主:
噢!谢谢师傅们指点。
我还以为两相步进电机需要两个输出点,三相就需3个输出点,4个.......呵呵,谢谢。

网友C:
楼主的意思原来是想由PLC的输出点直接带步进电机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意思原来是想由PLC的输出点直接带步进电机呀!
你理解错了。
上面的两位版主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