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09):
模块还在板子上,用万用表测功率模块J2S-Q01A-B的V端和W端通了。请问,这个模块坏了吧?网上查不到模块的资料啊,以前没修过伺服驱动器,不知道驱动器和变频器的功率模块有多大区别。哪位有它的资料给我一份?多谢了。

网友A:
是不是继电器引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数字表二极管档,黑表笔接p(直流母线正)点,红表笔接U:0.329v,接V:0.298v, 接W: 0.298v ;
红表笔接n(直流母线负)点,黑表笔分别接U, V, W, 显示和上面相同值。
用二极管档直接量V,W两端,0v;  用欧姆档量V,W两端,显示表笔的接触电阻。

网友B:
模块坏了。。。。

网友A:
是继电器,启动就断开了,伺服都是这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指点. 这个驱动器也就管一个轴吧? 写的故障现象是吸盘轴不动. 模块没坏, 会是哪儿的原因呢? 你有修伺服的经验再介绍一些吧. 幸亏我没卸模块, 那东西还挺不好卸呢. 不过模块下面的板子上有不少东西呢, 光偶什么的. 对了, 伺服驱动器为什么启动前要把W和V连起来呢?

网友A:
我是个新手,理论什么的都不懂,只是见别人修过这样的机

网友C:
没问题。三菱特色!

楼主:
回复 网友C:
问了客户,这台伺服驱动器是报al.24故障。高手帮忙啊,这到底是模块坏了,还是继电器弄的?

网友D(2018-09-14):
亲,后来这个报警AL24是怎么解决了啊

网友E:
通着呢。正常。接着继电器的常闭触点。

网友F:
模块坏啦!

楼主:
时间长了记忆模糊了,可能换的7860光耦

楼主:
时间长了,记忆模糊了,可能换的7860光耦

楼主(2019-03-22):
时间长了记不清了,应该是换的7860光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