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问题

楼主(2013-06-09):
欧姆龙CPM2AH-60CDR-A的I/O到底怎么分配,
输出线圈写0.00

输入信号也可以写
0.00
1.00等。
也没有像三菱的X,Y,M 的标志,输入输出,中间位怎么区分呢,请教了

网友A:
如果有下辈子,我不读书了,读书无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欧姆龙CPM2AH-60CDR-A的I/O到底怎么分配,
输出线圈写0.00

输入信号也可以写
0.00
1.00等。
也没有像三菱的X,Y,M 的标志,输入输出,中间位怎么区分呢,请教了
IN  0.00~0.11      1.00~1.11      2.00~2.11
OUt  10.00~10.07  11.00~11.07   12.00~12.07

我想你先看一下对应的操作手册比较好;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一直也找不到这型号手册,现在又必须要用欧姆龙的,所以总问这些低级的问题,如果大侠有能否发一份给我,谢谢,1443986561@qq.com

网友C:
这个机器停产了
记得好像输入可以设置变输出。
资料你下一下

网友B:
PLC上的这60个点IO地址是固定的,不可能修改成别的;
没有用上的你可以当中间继电器使用;
比如0.12~0.15

网友D:
字地址加两位0-15的位地址,全部是5位(字3位),输入是从字000开始,输出是从字010开始。
但楼主所提到的这款PLC新机是估计是不生产了,接替的是CP1系列的PLC。

网友E:
我没有过这个型号的
帮不上楼主!

网友B:
呵呵;在CP1H/CP1E/CP1L出来之前,60点的OMRON就是CP2AH/CPM2AE这二款;
用的还是非常多的;

网友F:
cp1l用的人很多吗?

网友C:
C60H等miniH,是在C200H后开发的小型机,当时的小型机CxxP功能简单,再出的miniH功能增加很多,由于根基在C200H,所以很多依据C200H,比如I/O分配。
安顺序走
如C60H,输入32,输出28
输入分配为000.00-000.15;001.00-001.15 共32点
输出分配为002.00-002.11;003.00-003.15 共28点
其232口也特别(与欧姆龙如何232都不兼容!)

网友D:
回复 网友F:
CP1H太贵了,主要用CP1L CP1E,如果点数要用的多就选择CJ2M了。

网友B:
C60H与CPM2AH-60CDR-A完全是二回事;

楼主:
回复 网友C:
英文的看不懂啊,不过还是谢谢了

网友B:
CPM2AH中文的资料官网上有的;C60H是非常老的型号,资料的确只有英文/日文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C60H与CPM2AH-60CDR-A完全是二回事;
看走啦
楼主可以到官网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