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模拟PT100?

楼主(2013-06-09):
   最近想做一个东西,模拟PT100。意思是这样的,现在PLC方面是做好的我什么都不想动,然后用来测试A/D转换的效果,测量温度用PT100,PLC端是EM231。所以我需要一个尽可能接近PT100电阻值,并且灵敏度很小且准确的电位器。
   想过用数字电位器,但是数字电位器最小的电阻变化量也有40欧左右,但是PT100每1℃的电阻变化只有几个欧姆!十倍的差距!如果我不用热电阻的方式,直接采用模拟信号的采集方法,那我必须在源程序上边改动,这几乎是我不可接受的事情,因为这样我的实验可靠度相对来说就降低了。
   如果大家有好的方法,希望不吝赐教。

网友A:
测量电阻值,不用数字电位器,买一个470欧的精密电位器,或者找几个电阻51,67,100,120,150的多找一些,一个一个的测量看。

楼主:
我是想用单片机直接控制电阻值选择,我想过你说的那种方法,但是我温度采样需要-50℃到150℃,意味着几乎每一度就要对应一个电阻值,两百个电阻值!工程量太大。I/O口也占得太多了,根本不靠谱。就算我用扩展I/O的方式,工程量也不小。现在我有一个想法,EM231能不能用采样电压值的方法来模拟出来?就是说我给他的输入端直接灌某一个电压值,然后他就能直接“翻译”出来是多少电阻,计算出对应多少温度?这样工程量会小很多。可能精度上面很难把握,但是我对精度要求没那么高,也许是一个相对不错的方法。

网友B:
呵呵;你的EM231是EM231 AI2xRTD ?

网友C:
EM231的输入信号本身就是mV级的电压信号啊,而不是电阻值..你只需要了解阻值与电压的线性关系就行了。。

网友D:
PT100热电阻每1℃的电阻变化仅有0.39欧姆,其温度与电阻值对应关系不是线性的。

网友E:
仔细阅读,楼主的意思好像是要测试一个A/D转换器,如果这样使用AO模块,精度要计算一下。

网友F:
EM231应该是西门子S7-200的热电阻模块,是直接输入电阻值即可的,用一个标准电阻器即可模拟(如1楼述)。而采用计算机模拟电阻?这个怎么实现呢?很难办的。自动可变电阻值?...

网友B:
EM231有三种,楼主先搞清楚型号;
EM231  AI4x12Bit  这款是模拟电压/电流输入的;
EM231  AI4xTC  这款是4路热电偶输入的;
EM231  AI2xRTD 这款是2路热电阻输入的

网友G(2013-09-08):
用直流电阻箱可以模拟PT100热电阻的阻值,你可以任意设定电阻值啊,这样来测试怎么样呢?

网友H:
引用 网友G:
用直流电阻箱可以模拟PT100热电阻的阻值,你可以任意设定电阻值啊,这样来测试怎么样呢?

质检的来校表就是这样做的!

搞个高精度的电阻箱,PT100的话,电阻精度最要要到小数点后两位!

网友G:
回复 网友H:
我之前调试现场的热电阻传感器仪表的时候一直很苦恼,用过程校验仪模拟电阻信号输出貌似不能被现场的很多仪表认可,后来就想到了用电阻箱或许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这是真正的电阻,物理电阻。

网友H:
只要精度合适,是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