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09):
只要是对 数据块里的 数据进行 读写操作,都要先用这个指令打开数据块,然后在进行相应的读写操作吗?还是说,在某些特定操作时,才需要?望不吝赐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要是对 数据块里的 数据进行 读写操作,都要先用这个指令打开数据块,然后在进行相应的读写操作吗?还是说,在某些特定操作时,才需要?望不吝赐教~~
使用绝对地址寻址的情况下,无需使用OPN指令,例如:DB1.DBW0

使用相对地址寻址的情况下,需要使用OPN指令,例如OPN DB1
                                             L  DBW0

看不懂例子的话,可以去看看STL编程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要是对 数据块里的 数据进行 读写操作,都要先用这个指令打开数据块,然后在进行相应的读写操作吗?还是说,在某些特定操作时,才需要?望不吝赐教~~
使用绝对地址寻址的情况下,无需使用OPN指令,例如:DB1.DBW0

使用相对地址寻址的情况下,需要使用OPN指令,例如OPN DB1
                                             L  DBW0

看不懂例子的话,可以去看看STL编程手册。

说的很详细,多谢了~

网友B:
西门子对于寻址分为绝对寻址,相对寻址。绝对寻址入。 DB1.DBX1.0  DB1.DBB2. DB1.DBW4   是不需要用OPN指令的。比如使用相对寻址就要用OPN指令。因为西门子规定了DB1.DBW[AR1.P#0.0]这样是不允许的。只能先打开DB1,在对数据位,字节,字,双子进行操作。    OPN DB1, L DBW[AR1,P#0.0]可以同时打开一个共享数据块,一个背景数据块。举个例子吧,假如我从PIW272开始 一直到PIW286的数据读出写入DB1.的第0个字开始到14字的数据块里面。用32为指针加循环指令,就会使用OPN指令。
       LAR1 P#272.0   //装入指针272.0到地址寄存1
      LAR2 P#0.0     //装入指针0.0到地址寄存器2
      OPN DB1        //打开数据块对DB1作为共享数据块
      L 8            //载入循环次数8
FOR:   T MW100        //保存到MW100
      L PIW[AR1,P#0.0]    //载入PIW地址寄存器1,偏移0的地址,
      T DBW[AR2,P#0.0]    //载入PIW地址寄存器2,偏移0的地址,
       TAR1                //AR1 TO ACCU1
      L P#2.0       //偏移2个字节
      +D            //双字想加
      LAR1          //保存到AR1
      TAR2           //AR2 TO ACCU1
      L   P#2.0
      +D
      LAR2
      L MW100     // 载入循环次数到ACCU1
      LOOP FOR    //跳到标签FOR出循环,美循环一次对ACCU1减一,一直到0,跳出循环。

楼主:
回复 网友B:
讲解的很详细,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