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v,z变址寄存器的解说

楼主(2013-06-09):
ADD d6 D0Zd6 是怎么回事,求解

网友A:
ADD D6 D0Z D6应当是,当(Z)=0时,D6内容与D0内容相加;若(Z)=1,则是D6与D1(0+1)相加;若(Z)=5,则是与D5相加,等。
可以运行或仿真一下程序,以资理解;或者,另外编制试验程序。

网友B:
1楼说的对,z是变址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