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09):
电脑里面的三菱安装文件,双击SETUP,电脑没有反应,重新下载了另一个版本的GX软件,双击SETUP,还是没反应,这是怎么回事呢,第一次碰到,其他的编程软件都可以安装的,原装电脑里有GX软件,现在已经卸载了,也清理注册表了,怎么三菱的编程软件安装不上了呢,真是神了,大家有没有碰到这样的情况,问题出在那里?图

网友A:
电脑什么系统,软件中ENVMEL的文件夹中的运行装了没有

楼主:
软件中ENVME文件夹下的SETUP,双击也是没有反应

网友B:
重新下载三菱编程软件安装

网友C:
这种情况还真没有碰到过。

网友D:
系统多少位的?

楼主:
搞好了,把注册表三菱的选项全删除了,就好了

网友E:
第一次看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F:
一般都是电脑系统有问题

网友G(2013-09-11):
如何删除注册表,可以具体一点吗??

网友H(2014-10-06):
你好!我现在也遇到你这种情况,你能详细的介绍下吗?方便的话吧这个方法发到我邮箱行不85887562@qq.com

网友I:
楼主 求教
我的问题跟你一样 好多方法都试过了 包括从装系统都没有 你是怎么解决的 ?  我QQ451948249  谢谢 感激不尽

网友J(2016-01-04):
我的问题和你一样三棱软件就是安装不上请教?QQ960209877谢谢了

网友J:
回复 楼主:
是否请教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