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09):
最近维修的一台艾默生EV1000-4T0022G的变频器,上520V的维修直流电源没有问题,但是一带上电机启动2~3秒钟电压就瞬间下降,拆下模块后重新检查了一下充电电阻,充电继电器都正常,检测了一下驱动电路,下臂驱动脉冲信号正常,但是测上臂的时候发现一个奇怪的问题--上臂驱动芯片A3120的地接到模块上之后通过模块接到了输出相上,也就是不知道用示波器测脉冲信号的时候用哪个地,还是我查画的电路有问题,记得咸工的有本书里有过这样的一个电路图,请各位师傅有时间帮忙看下,这个电路图对不对,这台变频器该怎么入手维修。。

网友A:
上臂的接法就是这样的,上臂电源都是独立,用示波器看一定要用输入是相互隔离的,不然,你懂的

网友B:
回复 网友A:
这个变频器六路IGBT驱动电源是同一个电源
只不过上三路用正电源用三个极管隔离开,电源的负是靠下三路IGBT导通形成的
电压下降,检查变频参数节能是否打开了

网友C:
查储能电容了吗?这个容易坏!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你说的是自动节能运行哪个参数吗?我看了一下,哪个参数是关闭的。我更换了模块后故障依旧,完全没招了,求支招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上的是直流电,没接电容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上的是直流电带电机,没装电容

网友C:
”拆下模块后重新检查了一下充电电阻,充电继电器都正常“有充电电阻 没有电容?那充电电路干嘛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