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09):
用变频器带电动机,有没必要加热继电器,如有,是加在变频器前端还是后端

网友A:
没必要加

网友B:
可以在前段加断路器,输出端什么都不要加,变频器本身的保护非常完整。

网友C:
这个问题一直有问,其实变频器如果软件功能里保护很多,变频器就用不着再设置保护了。反正我是这么做的。

网友D:
要加也可以,家在变频器前面,如果1拖N 那必须加了,加在变频器后面

网友E:
我觉得不用了吧

网友F:
支持4楼!实际在使用过程中是面要看工况的,一带多的情况下,变频器功率比单一马达功率大很多,过载保护电流差的很多,加个合适的热继是合理的!一对一的情况下,功率相近可不用加热继,如果是升降机构,配刹车电阻的,可考虑增加一个热继,控制刹车电阻的过电流保护,以防刹车电阻过流损坏!

网友G:
要看使用情况 比如一拖二最好加 加变频器后 通常是不用加的

网友H:
4楼说的好

网友I:
1拖1容量相当不需要加。在变频器前段加断路器即可。

网友J:
一拖一的话不用加热继,因为变频内部参数可以设置保护系数。
一拖N的话需要在每个电机前加电机保护器或热继。
以上个人建议,仅供参考。

网友K:
没必要    变频器含有热继功能

网友L:
没必要加,变频器自身有电子热继电器

网友M:
国产有的品牌保护功能不行,我就遇过马达引线断了变频都不跳

网友N:
合格的变频器都带有非常精确的热保护的,远比热继电器好得多。不过要设置一下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