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09):
各位大侠!你们好!请问一下殴姆龙E5CZ仪表6、7、8点输出220,为何用仪表测量没有电压输出?如果控制接触器线圈吸合,如何接线?

网友A:
你用的是继电器输出,看看表上图

网友B:
呵呵;那只是输出一继电器的触点,电压是要外接的;

网友C:
好好看看接线图,应该有3个输出端子2个是报警的一个是加温用的上面还有一个端子是要接相线的

网友D:
是控制冷却及超温报警的,无源端子输出点,需外接电源!

楼主:
回复 网友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