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09):
380v 电路   串联相同功率灯泡, 会亮,但是不太亮,如果 串联不同功率的灯泡,会是什么后果

网友A:
刚看到 电器保护  这位朋友发的帖子(图解:为什么零线被盗会烧坏电器)你也去看看就明白了

网友B:
真的会烧?人家是串联啊

网友C:
想来是,两个灯泡上的电压,按其不同阻抗进行分配。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会烧-_-|||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会烧-_-|||
功率相差不大的话!也会烧坏?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刚看到 电器保护  这位朋友发的帖子(图解:为什么零线被盗会烧坏电器)你也去看看就明白了
真的会烧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刚看到 电器保护  这位朋友发的帖子(图解:为什么零线被盗会烧坏电器)你也去看看就明白了
真的会烧
两个都烧毁吗》》》》

网友H:
最多只会烧坏一只,先坏的造成回路开路了。

网友I:
不会烧。只是亮度不同

网友I:
如果串联二个220v同功率的灯泡,因为灯泡的电阻相等,所以接在380v的电路里每个灯泡两端电压是190v ,低于220v的额定电压,灯泡当然不会损坏,如果两个灯泡的电压是220V但是功率不一样,那么功率小的电阻大,根据串联电路的特征,分压也大,小功率的灯泡两端电压如果超过额定电压,那就会

网友J:
你实际接一个就知道答案了。

网友K:
11楼已经说的很清楚了。

网友L:
小功率的 会烧的

网友M:
灯泡是什么?就是一个电阻嘛。因此,两个灯泡串联就是一个简单的电阻分压电路。不要被她的功率所迷惑。要知道他的电阻值,这样就可以知道他的分压是多少,然后根据灯泡的电压等级,就明确串联以后,他是不是会被烧了。

网友N:
楼主这个问题问的没道理啊,最简单的欧姆定理算一下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O:
引用 网友I:
如果串联二个220v同功率的灯泡,因为灯泡的电阻相等,所以接在380v的电路里每个灯泡两端电压是190v ,低于220v的额定电压,灯泡当然不会损坏,如果两个灯泡的电压是220V但是功率不一样,那么功率小的电阻大,根据串联电路的特征,分压也大,小功率的灯泡两端电压如果超过额定电压,那就会
有道理。

网友P:
回复 楼主:
我晕。烧坏了一个就断路了,怎么烧坏第二个啊

网友Q:
11楼说的很好。要烧只烧一个。

楼主:
烧哪个,恭喜小的吗???

楼主:
功率小的吗》?

网友N:
楼主就不能自己算一下吗?

楼主:
不会算。欧姆定律没学好

网友R:
还跟灯泡的额定电压有关,如果烧,会烧功率小的那只。

网友S:
呵呵,这个最容易实践了,动手试试就知道啦。

网友T:
你闲的有点蛋疼吧

楼主:
引用 网友T:
你闲的有点蛋疼吧
嘴巴干净点。 自己闲的慌 不要说别人。

网友U:
如果是两头380V灯 中间来两个220V 的灯串联呢

网友V(2013-08-16):
哇,一直以为功率小的那个会很亮,不知道会不会少,真是长见识了

网友W:
先烧功率小的那一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