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读取定时器的定时数值

楼主(2013-06-09):
我在T43的BCD端处接MW0,把剩余时间保存到MW0。。。然后用比较器,当mw0小于等于1101(25)时导通。怎么模拟时结果是错误的?初学者。。。。还有mw0的初始值怎么赋予啊?我模拟的时候mw0的初始值似乎不是0
有什么适合初学者看的s7-300编程的书本么?大学的教科书好烂。。。

网友A:
哎,Bcd,整形傻傻分不清楚……Bcd的25,其二进制为0010 0101
【方案】
英威腾CHV170系列张力控制型变频器在印染机械上的应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初始设定mw0的数值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初始设定mw0的数值么?
可以的,不过注意别相互干扰
【方案】
更安全可信!基于飞腾D2000处理器的工业整机BIS-6675FT-A10

楼主:
回复 网友B:
怎么设定?

网友B:
用初始化脉冲进行MOV
【方案】
数字化金融监管,华北工控可提供国产自主可控嵌入式计算机助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