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10):
小弟愚钝想不通为什么输入信号的宽度要大于大于一个扫描周期,我一直想着是小于

还有想不通的是为了确保时间间隔的最小值,定时器的预置值必须比它大1

网友A:
第一点,可以举个例子,你在操场上不停的跑圈,每一圈都有个美女每次都会在终点位置为你送水,但是她只会在终点等你那么一会,如果你跑的够快的话那么就可以喝到这杯水,所以想见到她你跑圈的速度要小于她的停留时间这样你就会见得到她。
第二点,不太清楚你所指的是什么,我的理解是如果定时器最小只有1ms级别,那么你用小于1的数作为设定值,但是你的时基选的是ms那么就会出问题了。

网友B:
通过一条用5分钟,保卫人员要确保过这条路的人自己都知道,那出来看的时间间隔要小于等于5分钟,大于5分钟就可能有人过去了。
你的第二个问题我怎么也看不明白,你说的是不是为什么定时器的设定值最小是1?

网友C:
呵呵;你们班上考试,60分及格,学校只统计及格的人数,你考了50分,没有能被计算进去;

网友D:
楼上的讲解都好厉害,没顶崇拜~

网友E:
回复 网友C:
高手 !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不知道怎么说,我下载的那篇文档是这么写的:
由于定时器的计时间隔与程序的扫描周期并不同步,定时器可能在其时基(1ms、10ms、100ms)内任何时间启动,所以,未避免计时时间丢失,一般要求设置PT预置值必须大于最小需要的时间间隔。例如:使用10ms时基定时器实现
140ms延时(时间间隔),则PT应设置为15(10ms×15=150ms)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也不知道怎么说,我下载的文档是这么说的:
由于定时器的计时间隔与程序的扫描周期并不同步,定时器可能在其时基(1ms、10ms、100ms)内任何时间启动,所以,未避免计时时间丢失,一般要求设置PT预置值必须大于最小需要的时间间隔。例如:使用10ms时基定时器实现
140ms延时(时间间隔),则PT应设置为15(10ms×15=150ms)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还想请教下,像我这刚学PLC的,应该通过做一些什么小实验来学习?昨天刚做了交通灯,可是接下来不知道做什么好了,请教下学习经验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还想请教下,像我这刚学PLC的,应该通过做一些什么小实验来学习?昨天刚做了交通灯,可是接下来不知道做什么好了,请教下学习经验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可不可以分享下学习经验啊?像我这刚学PLC的,应该怎么学啊?可以通过做哪些小实验来学习?昨天刚做出了交通灯,可是接下来不知道做什么好了,请指教下

网友F:
回复 楼主:
我觉得可以这样理解:拿10ms为基时的定时器来说,由于它的最小定时单位为10ms,而plc的扫描周期会随时开始,也许当定时器启动到9.9ms的时候开始定时(如140ms),则当达到pt设定值15时,实际定时时间为14*10+0.1ms即140.1ms并不是15*10ms,所以要求设置PT预置值必须大于最小需要的时间间隔。希望对你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