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10):
我有台IC卡读写器,支持RS232通讯,想实现长距离通讯,想实现:读写器一端RS232转RS485,电脑端RS485转RS232。试加各种串口转换器,都达不到要求,请教各位,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有台IC卡读写器,支持RS232通讯,想实现长距离通讯,想实现:读写器一端RS232转RS485,电脑端RS485转RS232。试加各种串口转换器,都达不到要求,请教各位,谢谢!
接地你做好了没有?

楼主:
已经接GND了,如果不接串口转换器,则软件提示正常连接

网友B:
232都用了几根线?

网友C:
用232的转光纤--光纤转232的 这样就不用担心距离问题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