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10):
哪位知道三菱F930GOT-BWD触摸屏与信捷XC3数据线的对应接线图,他们之间是否可以通讯?

网友A:
在三菱触摸屏软件中选择F930后,对应连接的PLC选项中没有信捷的产品可以选择的

网友B:
呵呵;F930目前还没有支持任何一款国产品牌的PLC;
所以你不必关心这款电缆如何接;

网友C:
你这样的用法就很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选型栏里点击“通用”后,是否支持国产品牌的PLC?

网友B:
呵呵;还不死心的话你就自己试一下吧;

网友D:
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网友B:
另外如果你的F930屏的型号后缀没有—C的话,连个中文都不支持的;
直接放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