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10):
车间一台轮胎成型机上的三菱触摸屏(型号A9GT-QBUSS)破裂,液晶部分未损坏。库里无备件,从别的车间借来一台旧屏(型号A9GT-RS4),由于两台屏的通讯接口不一样,所以将破裂屏后面的QBUSS接口模块换到借来的RS4屏上,破裂屏的内存卡也插到RS4屏里,传入画面,送电,plc灯不亮,又传入QBUSS驱动,plc灯亮,但是画面出不来。只好将RS4的触摸屏部分换到破裂屏上,内存卡QBUSS模块装回原屏,换上后触摸功能正常,设备自动手动动作正常,就是参数界面进不去,设备参数和工艺参数都进不去,一点击参数就要求输入密码(这个密码输入框跟平时换规格改参数的不一样,类似于系统管理级的密码输入),可设备主任说原来没有密码,现在只能单规格凑合着运转,领导着急,派小的上网发帖问问高手,问题出在哪里?劳烦各位了!

网友A:
型号A9GT-QBUSS、A9GT-RS4都不是触摸屏主机的型号,这两个都是屏后面扩展的通讯接口的型号,一个是BUS总线接口,一个是422接口,你这个屏应该是A900系列中的一个屏
你那BUSS总线那个屏中的内存卡是什么型号?
第一次将BUSS总线通讯卡换的原来是422接口的屏中,这个屏中原来没有BUSS通讯的驱动,但却用总线连接到Q系列等PLC上,那PLC灯不亮是正常的,等总线驱动下载下去后PLC灯会亮,但这时没有显示操作界面,那这台旧屏中原来有没有画面程序?
你之前这台BUSS总线的屏确认没有密码?之前设备有没有断过电,如果有断过电重新上电后修改参数不需要密码?

网友B:
呵呵;屏幕型号是A970GOT等,你说的只是一个通讯卡的型号;

楼主:
多谢版主不吝赐教,俺们这烂厂,人才都被挤兑走了,剩下的基本都是些不懂的,还请原谅。
借来的旧屏里原来有画面,好像没有清空,原来的buss屏里修改参数需要密码,但是跟现在出现的密码输入框外观不一样,现在出现的是这种框图
以前没有出现过这种框,以前修改参数输入密码的框好像是属于画面文件里的内容,现在这种好像是独立于画面之外的,
设备断电或触摸屏重启修改参数的话都需要输密码,密码就是当前的触摸屏时间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版主大人不吝赐教,让您见笑了

网友B:
只是触摸板坏了发到维修处更换一下就OK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现在已经把借来的屏上的触摸板换到原来的qbuss屏上面了,触摸功能恢复了,可是由于先前拆掉qbuss模块和里面的内存卡放在422的屏上传了一遍参数,不知道哪里传的不对,导致现在qbuss屏(还是原来的模块和内存卡)参数进不去,多了一道密码屏障,而且密码输入框的外观跟之前正常时的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