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检测固态继电器的好坏啊?

楼主(2013-06-10):
前天遇到一个加热装置,加热圈是用固态继电器控制的,输入侧是直流24V,输入侧是不是就表示固态继电器的线圈呢?输出侧是一根相线,看固态继电器的图,可不可以理解输出侧就是一个可以通过大电流的常开触点呢?我在检查固态继电器的时候,讲数字万用表打到蜂鸣器档位,输入侧有24V电压,输出侧,却不通,打到电阻档,有一千多欧姆的阻值(好像是,现在记不清了),将输入侧电源关掉,测输出侧电阻值达到兆欧,请问检测好坏是这样检测吗?为什么不直通呢?

网友A:
你的理解基本是对的,方法也没大错,只是使用的电表不符合测量要求,最好使用指针式万能表的X1或X10档测量来检测输出端的好坏。
因为固态继电器的输出端通常是可控硅控制,小容量可以直接用电阻挡测量,大容量为检测可靠,最好直接带灯泡作负载。

网友B:
呵呵;直接接个负载测试更有效果;

网友C:
是不是固态继电器坏了就是没有任何输出,否则就是有输出?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固态继电器坏了就是没有任何输出,否则就是有输出?
这个可不好说,可控硅也有击穿的时候~!

网友E:
回复 网友B:
接通控制电源,量下输入与输出就OK

网友C:
回复 网友D:
也对,击穿的话就是常通了!

网友F(2013-07-10):
回复 网友E:
有什么现象判定为好的?

网友G:
吧2个小段子接上相应的电,注意电压和正负极不要搞错,听听看在接电的时候有没有滴答的响声,有再量看2个大的段子是不是通的

网友E:
回复 网友F:
输出点间是导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