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RN回原点问题

楼主(2013-06-10):
请问我用ZRN给伺服电机回零时,用M8140给伺服清零对应Y2接CR,可是伺服放大器并没有清零为什么?
只要坚持,一定也会成为高手。

网友A:
要想在原点回归之后输出清零信号,那之前要做程序让M8140接通

楼主:
M8140 PLC 一上电我就给它接通了 程序如下
但是伺服放大器原点回位后并没有清零
只要坚持,一定也会成为高手。

楼主:
回复 网友A:
M8140 PLC 一上电我就给它接通了 程序如下
但是伺服放大器原点回位后并没有清零
只要坚持,一定也会成为高手。

网友A:
原点回归完成后会自动控制Y2的输出,你为什么要自己用指令去控制Y2的输出?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 这样啊!那这个清除对伺服外部CN1A CN1B的接线有要求吗?我现在是用位置模式 只接了OP SON LSP LSN ALM CR INP EMG NP PP……PLC用三菱FX-1N
只要坚持,一定也会成为高手。

网友A:
OP还是OPC?FX连接时,要将OPC接到电源的正端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 用的OPC与COM接外部电源24V  SG接0V
只要坚持,一定也会成为高手。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版主,自动输出Y2也不能给放大器清零啊!这是什么原因啊?
只要坚持,一定也会成为高手。

网友A:
要么是Y2没输出
要么是你的Y2到伺服的CR清零端没接好线
你两个分辨检查确认下是哪个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A:
Y2没有输出是什么原因呢?
只要坚持,一定也会成为高手。

网友B(2013-12-18):
你好,问一下回到原点之后,不是计数脉冲的寄存器自动清零的嘛!怎么还要控制它清零。我用的是步进电机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