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10):
我在一条热处理生产线上装有三台0.75kw的变频器。每到晚上会出现过电压报警。(E0v2). 是同时跳。

起先是以为变频器的问题,就换了3台。可还是会出现问题。  后来就加了个9KVA的稳压器。还是没见效果。
    求各位师傅帮忙分析一下,这个问题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A:
参数是否设定得当,比如减速时间设太短,变频器也会显示过电压

网友B:
呵呵;报警的时候测量一下电源的电压;

网友C:
检查一下变频器上端的进线电压电否过高,以及参数里加减速时间是不是太短,在可能的情况下降速延长减速时间.

网友D:
干扰了吧?还是进线电压过高?

网友E:
查看下报警时的电压电流值再分析,或者把你买的稳压器电压调低些,220V的调成200  380V的调成350试试

楼主:
是在正常工作的 情况下跳电压 呀。。。

网友F:
1、检查进线电源是否过压。
2、是否是干扰引起的。
3、检查电机是否绝缘有问题。
我以前遇到过类似问题,更改减速时间不能解决问题,别的问题都排查了,发现电机有问题----但是电机在启动时可以运转,但是运转时间很短,然后出现过电压报警!

网友G:
估计还是输入电压偏高。

网友H:
如果每次都是晚上的话
考虑晚间线路负荷减少造成电压上升

楼主:
我咨询到两种方法  1 加个输入电抗器不知道
                   2加个电阻  不是不知道加多大的 电阻

楼主:
我咨询到两种方法  1 加个输入电抗器
                  2加个电阻  不是不知道加多大的 电阻
               不知道有没有用。。。请大家分析一下

网友I:
量一下电压看看吧

网友J:
引用 网友F:
1、检查进线电源是否过压。
2、是否是干扰引起的。
3、检查电机是否绝缘有问题。
我以前遇到过类似问题,更改减速时间不能解决问题,别的问题都排查了,发现电机有问题----但是电机在启动时可以运转,但是运转时间很短,然后出现过电压报警!
有同样的敢觉

网友K:
建议:在驱动板上改变一下电阻电容就可以了。是加个100uf电容,成功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