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

楼主(2013-06-10):
m8145停止脉冲输出后,采用什么方法恢复运行

网友A:
将M8145前面的条件断开,让M8145 OFF

网友B:
代    号 M8145
名    称 Y000用脉冲输出停止指令
内    容 ON: Y000用脉冲输出停止
详细说明

Y000用的脉冲输出停止指令。
用指令将M8145复位后,再看Y0是否满足脉冲输出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