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出了问题?

楼主(2013-06-11):
不知道为什么这个R8总是不能正常接通断开?搞了两天还是想不明白。我用时序图监控它。一时正常,一时不会接通;一时不会断开;难道又是扫描的问题?但那比较语句我最前面、中间、最后面都放过了,还是有时不行。

原程序
请师父帮我运行下看哪里出错了。PLC是松下的FP0R-C32T.

网友A:
松下没搞过.爱莫能助了!

有熟悉的同学帮帮忙吧.

网友A:
但是,提醒楼主注意下,会不会是程序之外的问题哦 ?

楼主:
程序之外?我现在是说R8呐。这是个内部继电器。
这程序尤其是运行第一次运行时,R8通常都不会通断。真想不通为什么????????

网友B:
楼主是研究别人的程序?还是自己做程序调试?
个人认为R8启停的条件是数据对比,跟扫描周期无关。
监控数据采集端的数据是否准确。
手动点动转动,慢慢监控数据采集所显示的数据与设计的是否一致。

楼主:
这程序是我自己独立写出来。

网友C:
DT32480和DT32482的数据正常吗?是不是数据格式错了你?

网友D:
把R8的复位和置位换个位置,先复位再下一行置位。也就是把条件顺序换一下。
177指令不完善,执行不了回原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R8的复位和置位换个位置,先复位再下一行置位。也就是把条件顺序换一下。
177指令不完善,执行不了回原点。
我是用触摸屏操作的。
在触摸屏里R1OO设置为一个点动按钮。

网友E:
按照吴工说的改了吗?现在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按照吴工说的改了吗?现在怎么样
试了,但还是不行。那个回原点没有问题呀!?实在搞不定了,我换了另外一种方法编程,已经交机了。

网友E:
回复 楼主:
说来听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