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11):
新手求助:
家用普通门禁如何接按钮开关。没按钮开关时只需接上12V和GND两条线即可,但现想装个按钮开关,一位的,求高人指导

网友A:
家用门禁系统,是指纹?还是ID卡?还是密码?
你不可能装个按钮开关在外门让别人乱开吧?
内门可以装按钮开关,用电子门铃式的自复位开关。
家用门禁系统买回来的时候就是一套的。
接线图在下面:
http://www.docin.com/p-58470410.html

网友B:
楼主可以参照1楼的资料
这个东西不复杂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的普通IC卡门禁,只有五个端子。而我尝试过用一条导线将PUSH和GND点接,但是没用反应。

网友A:
把门禁系统供电的电源板拆卸,研究。
原理很简单的:
一个变压器供电整流稳压,一个12V或者5V的继电器输出驱动门禁磁铁或者门禁锁马达,看电路板接线排有没有将继电器线圈的两个脚引出,没有就手工焊接(注意正负极)。

网友C:
这个东西不复杂,别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