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11):
我这有一台三菱F700-37KW的变频器,故障是E.OC1,拆机发现模块有一个是接触不良的,直接给驱动板上510直流电,一切正常,就是运行时没有六路脉冲输出的,是驱动板CA1666坏了吗?母线电压检测那里也有供510V过去的。还有那六个5987光偶是把主板脉冲传送到驱动板吗?还是作为6路驱动的检测?请指教!

网友A:
你可以呼叫咸工

网友B:
如果你检查了缓冲电路没问题的话,那么就看看光耦+5V供电有没有。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这有一台三菱F700-37KW的变频器,故障是E.OC1,拆机发现模块有一个是接触不良的,直接给驱动板上510直流电,一切正常,就是运行时没有六路脉冲输出的,是驱动板CA1666坏了吗?母线电压检测那里也有供510V过去的。还有那六个5987光偶是把主板脉冲传送到驱动板吗?还是作为6路驱动的检测?请指教!
可以发我修一下,对于三菱F700A700系列的变频器的各种故障,基本不成问题的。

网友C(2014-08-23):
回复 网友C:
最近较忙。

网友D(2021-04-06):
你好,师傅,f700上电530和ac380,显示欠压怎样屏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