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M440为什么停止后要反转一下

楼主(2013-06-11):
西门子M440为什么停止后要反转一下,参数在图上,只接了一路启停,DIN1,模拟量电位器调转速,现在按启动,电位器在零位,电机是低速运转,是正转,因为设定的最低频率是10赫兹,然后调电位器加减频率,停止时,把电位器归零,再按停止,这时电机马上反转一下,现在不想要这个功能了,不知道是哪个参数可以改,有说明书但是没有找到是哪个参数

网友A:
请问电机是空转调试还是带着负载调试的,负载是什么样的?是否具有反转的惯性?

网友B:
像这样的问题就是放大倍数太大了。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学习了。。。。

网友B:
首先,系统要做快速调试是前提,第二,矢量控制要做P1960=1的速度调节器优化。在此基础上:
1.如果是矢量控制(P1300大于等于20)就看看P1470和P1460,注意降P1470或P1460的同时,还要把P1472或P1462增加,使原PI乘积不变。
2.如果是V/F控制,那就延长加减速的斜坡时间。
总之,这个很好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