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多大开关电缆合适

楼主(2013-06-11):
如下图,日光灯一盏28w,分支开关有15个,每个开关控制42盏,线选2.5mm,分支开关选10A,总开关选63A足够吗

网友A:
如果是单相电,不够15×42x28等于17.64千瓦,单相千瓦,4.5A 17.64乘4.5A等于79.38A
三相电拉出来的就够了,接三相63A的空开,那就是79.38除3等于26.46A

网友B:
开关选型没问题,分支线建议用4mm2,毕竟42盏灯线路比较长,压降大,线径小了会发热。

网友C:
电感镇流器和电子镇流器的功率因数不一样,电流也不一样。单相千瓦4.5安培是纯电阻电路。

网友D:
可以的。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