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11):
   用表测量时多年养成的习惯,先看档位,这个大家应该都一样的,

      今天失误的过程是这样的,测DC毫安电流,把红笔插在电流A孔,档位DCA,这个都正确,并良好的测量使用,用完以后放一边,没有马上把红笔恢复原来的孔位,过一位儿测交流电压380,测时还是习惯性的看下档位并挂到ACV档,但痛苦的是忘记了表笔的位置,表情,表笔往380一靠,P很微小的一声,和很小很小的火花,我的233,11A保险断了表情.买原装保险管要近百大洋.

       此表值了表扬的事,保险管确实是快速熔断,我的表笔其中一只只是笔针头细微打点点熔口,不是非常注意看还看不出来表针打坏了.
        此次个人严重的失误责任在于自己没养成良好专业的习惯.没有爆表估计也是快速熔断保险管的功劳.

         此次的教训是搞电方面一定要小心加心细(大多人搞熟了都不当一回事,都不是很仔细了).另外保险管一定要换原表设计配用的型号切勿贪便宜拿个普通的保险替代.

网友A:
楼主你应该庆幸你用的是福禄克万用表,要是普通的山寨国产万用表搞不好你要去医院了.工业使用贵表有它的价值在!另外有钱就上能报警的吧,哈哈.

网友B:
此次个人严重的失误责任在于自己没养成良好专业的习惯.没有爆表估计也是快速熔断保险管的功劳.

        此次的教训是搞电方面一定要小心加心细(大多人搞熟了都不当一回事,都不是很仔细了).另外保险管一定要换原表设计配用的型号切勿贪便宜拿个普通的保险替代.

说的在理呀!我把这记下了

网友C:
我想问一下,如果找不到FLUKE原配的保险管,是否可以用其他型号,额定电流相当,极限短路分断能力更高的快速熔断器进行更换呢?我手上有很多的BUSSMANN的进口快速熔断器一直派不上用场,想用它来替代万用表里面的保险管不知道怎么样呢?例如11A的那种换成10A的快熔应该影响不太大吧?

网友D:
哈哈,福禄克的表就是好,上次我也和你犯同样的错误,可惜我的胜得万用表一下冒烟了,25A的空开也给顶跳了

网友E:
要保证良好习惯啊。。不行就带两个表,哈哈
有一种快乐叫做忘记,有一种解脱叫做放弃。

网友F:
普通的万用表出现这种就直接扔了吧;

网友G:
回复 网友D:
我的指针表,都因为用电阻档量电压丢掉2块了

网友H:
同事也是这么玩的啊,是国产 duoyi 的表,型号是2105。63A空开顶跳,他的眼被弧光闪了一下,好在没有大碍,只是表针烧融了一点,除了电流档,别的档位都正常,太强悍了啊,呵呵……

网友I:
FLUKE 117c飘过

网友J(2014-01-08):
做事要仔细

网友K(2019-05-04):
福禄克87v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如果拨到电压档,表笔还在电流孔,电表会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