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12):
一台igbt焊机,空载正常,负载不起弧且oc灯亮,Dc500正常,应查哪儿,高手请进。

网友A:
OC是什么呀?是过流?还是短路?管子有问题了吗?另外500VDC是不是有点低?三相整流应该更高一些。

网友B:
IGBT焊机,拆开研究研究啊。。。。我没用过。

楼主:
回复 网友A:
重新量了,380v输出520v,220v输出320v,双电源故障灯亮,空载70v,焊接时无输出,急啊请版主指点迷津。

网友A:
哦,这个我也不清楚了,你带载时能测直流电压吗?另外那个双电源故障灯如果亮,就是故障状态,需要把它消除了才行。怎么消除,问问制造商吧。

网友C:
OC了,IGBT保护了,如果不是IGBT损坏就是驱动电路故障!

楼主:
回复 网友C:
igbt正常,驱动部分哪儿常坏,请赐教。

网友D:
直流电压不够,在IGBT输入端测量应该在650V左右......

网友E:
看说明书电路图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E:
简单的示意图,没有数据啊,厂家太黑。

网友F:
OC就是 over current的缩写,就是过电流。你的焊机空载电压正常,似乎IGBT也正常,IGBT驱动也正常,因为如果IGBT,损坏空载电压不会正常的,驱动坏空载也不会正常。但驱动焊接不起弧,报OV,估计是在整流电路或者三相电源上面。最可能的是在整流电路。三相整流桥有一个桥臂损坏或者整流二极管焊接接触不良,虚焊。照成你测试整流电路电压正常。但是你焊接电压急剧下降,照成过电流监测动作。或者三相电源进线缺相。接触不良导致缺相。我的观点你试试主要测试一下整流滤波电路。以及整流滤波之前。也许会有收获。

楼主:
回复 网友F:
谢谢老师,我再检查一遍。

网友G: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我再检查一遍。
修好了回来说说

网友H:
不起弧 一般都是高频问题 查下高频电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