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12):
如题,新买的机子,刚开始调试

网友A:
有带负载吗??

网友B:
空载试机问题依旧的话,找供应商或销售商,换货或者退货。

网友C:
如二楼所言,找他去

网友D:
个人认为引起发电机转速不稳定的原因是:汽油机转速不稳定;

楼主:
回复 网友D:
对,就是汽油机本身一直在自动调节油门大小,

网友E:
调速器的问题。把调速器的播杆拉到3000或3600rpm位置吧发动机的油门拨杆调到最大,把风门拨杆放在打开位置。试试看。

网友F:
一般来说发动机的油门是根据负载大小自动调节的,如果空载怠速不稳就有可能是油路或油门不好造成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一般来说发动机的油门是根据负载大小自动调节的,如果空载怠速不稳就有可能是油路或油门不好造成的。
没错,通机的速度有机械调速器自动调节,但油门开度的限位拨杆有可能太小了,把那个油门开度限位的拨杆位置调大,让发动机释放功率。就会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