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设置问题

楼主(2013-06-12):
PID里边的控制参数怎么设置 设置多少 比如采样时间 比例增益 积分时间 微分增益 微分时间 头都大了 请大侠指教

网友A:
Pid设定参数都是根据系统定制的。哪有通吃的参数设置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应该有个方法啊 你能加我QQ吗838094931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书上说要看哪个波形 但是我通过什么办法可以看到哪个波形呢

网友B:
要了解工艺的

网友A:
pid参数设定通吃的原则就是,所设置的参数要使被调整量随给定量的变化收敛。就像你驾驶汽车手握方向盘,要看行车方向的发展去把握它。没有特定的参数。

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那就是被调量的惯性与PID调节器的PI乘积有关,要进行实际的测试或直接根据被调量的已知惯性参数计算。所谓惯性就是,系统在最大允许能力的前提下加速调节,从0到100%给定量所需的时间。这个参数有的已知,有的未知,但可以实测。有了这个时间常数,PI参数就好确定了。书上有说闭环控制调节器的设计。

网友C:
PID设置值还是得根据现场的实际情况来设置。

网友D:
要看具体的精度要求。。。。。

网友E:
不知道怎么调,直接用自整定吧

网友F:
给你一个口诀,关键要到现场反复调;
PID常用口诀: 参数整定找最佳,从小到大顺序查,先是比例后积分,最后再把微分加,曲线振荡很频繁,比例度盘要放大,曲线漂浮绕大湾,比例度盘往小扳,曲线偏离回复慢,积分时间往下降,曲线波动周期长,积分时间再加长,曲线振荡频率快,先把微分降下来,动差大来波动慢,微分时间应加长,理想曲线两个波,前高后低4比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