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自学PLC有点不懂。

楼主(2013-06-12):
就
就好比这个梯形图。X0为ON时 T0闭合后 M0闭合接着Y0闭合。到最后是T0 M0 Y0都闭合状态
这时我就疑惑了。PLC不是循环扫描的么。 一个循环扫描后 再从头开始一个循环扫描? 怎么T0 M0 Y0一直保持导通状态了(不扫描了?)。
还有就是 输出情况。为什么程序扫描到END后 所有的才统一输出?(记得以前在大学弄PLC的时候,Y0-Y3分别控制4个指示灯,可是当Y0导通的时候,相应的指示灯也就马上亮了,立即输出结果了。并不是扫描到END后 所有指示灯才统一输出啊)
新手理论不好求解释

网友A:
楼主回去好好看下PLC的工作原理吧,我语言表达能力差,说不明白

网友B:
循环扫描大致是,程序从开头执行到末尾后,又从头开始,如此反复;
若某个元件,在每次扫描到其“线圈”时,使它“On”的执行条件均成立,则表现为一直“On”。
对于输出情况,“程序扫描到END后 所有的才统一输出”,想来是由其设计决定的,可以不了解其原因;
关于“相应的指示灯也就马上亮了……”,其原因,一个是扫描周期较短(感觉上是立即) ,一个是在扫描期间(扫描到他处时)结果保持了,直到再次改变状态。

网友C:
一个循环扫描后 再从头开始一个循环扫描?
这是显而易见的。
怎么T0 M0 Y0一直保持导通状态了(不扫描了?)。
别人判断你还在呼吸空气的依据不是因为你的状态(站着或者躺着),同样扫描的终止也不是依据元件的状态(关断或者导通)。
为什么程序扫描到END后 所有的才统一输出?
为了保持外部触点数据在扫描期间的一致性。相信你也无法忍受程序扫描第一行时变量值为1而第二行突然变0的状态。

网友D:
呵呵;
你X0断开了看Y0还有输出吗?
另外,扫描的周期是毫秒级的,以你的视力反应能力,不论旧扫描中立即输出,还是到END后输出,你是绝对看不出来的;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还特地生动形象的讲解。。
还有一个想不明白。就是如果重新扫描 为什么时间继电器不是从0开始重新计数。而是一直维持在50.?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还特地生动形象的讲解。。
还有一个想不明白。就是如果重新扫描 为什么时间继电器不是从0开始重新计数。而是一直维持在50.?
你主要的原因是没有把时间继电器OFF,OFF后就归零啦!自己写个程序仿真试试哈!

网友F:
这不是一般的新手呀。。。估计大学的时候就睡觉了咯

网友G:
你的图是 把x0按下的时候 t0 Y0才接通..释放的时候两个都断开..
所以 循环扫描是没错的..
如果需要Y0一直接通 需要加自锁...
关于后面的一个问题是...plc的频率...人类是望尘莫及的......

网友H:
只是ON一次而已吧

网友D:
呵呵;PLC的定时器是如何工作的你没有明白;
当前面的条件成立时定时器工作,到达设定值后定时器输出并保持,除非前面的条件断开或复位;

网友I:
初学PLC可以看本什么样的电气书?
 谢谢 ,

网友J:
加个自锁就行了

网友K:
回复 网友L:
楼主大学睡觉肯定睡的不少吧?

网友K(2013-07-31):
楼主去买本书看看吧!先了PLC解下原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