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百思不得其解,手册有错误吗?

楼主(2013-06-13):
有一问题百思不得其解,关于三菱PID指令,手册305页有一程序例,动作方向字为什么是H30 ,H30的意思是执行自动调谐同输出值上下限设定有效,那为什么没有选择是正动作还是逆动作,加热应是逆动作,那bit0也应该为ON,所以应该是H31才对,为什么会是H30?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A:
没正式研究过三菱的
想起时正是忘记,V信:firedphoenix_he
————————
千古最难觅知音
面山闻水思伊人
【方案】
热力公司排查隐患的“神器”:FLIR手持式热像仪,高效精准!

网友B:
为什么觉得加热是逆动作?案例没有说明相关条件啊
【方案】
英威腾Goodrive35系列变频器在油田塔式抽油机上的应用

网友C:
没正式研究过三菱的
【方案】
技术简讯 | QA1S65B、QA1S68B型扩展基板的停产通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