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电路结果怎样?

楼主(2013-06-13):
此梯形图怎样工作?
000.00 000.03
100.00 100.05
如果是继电器输出,100.00 什么结果?

网友A:
输入位不能用于控制位状态的指令
【方案】
图尔克|电感式耦合型传感器确保精确送料

网友A:
如说的有错误,楼下的指正并补上.
【方案】
聚焦SEMICON | 三菱电机多套解决方案,全面应对半导体市场

网友B:
不知道楼主要干什么,测试OMRON的PLC质量吗
【方案】
BIS-6390ARA-D10:算力高\存储容量大\丰富接口,支持边缘计算领域应用

网友C:
测试继电器输出寿命?
【方案】
CNC | 经验之谈 带你熟练运用相对位置误差补偿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位不能用于控制位状态的指令
本来要给你加分,现在修改了,对不对?请把程序模拟一下就知道了。
记得你描述整个工作工程:0.00 on,100.00输出100次,间隔0.1s,0.03震荡,一个扫描周期通,一个扫描周期断(错了-以0.1s为周期),继电器空载几百万次(没查到原始资料,几百万次太少了,早期CxxP的是5千万次,也许这是现在机器使不住的原因之一)
你现在的结论,可能代表大多数的看法,这也是我曾提出:输入通过设置变输出使用,为什么这样用,其中之一,版权问题,在就是增加解读难度......
此截图能说明:输入可以用指令控制状态。

楼主:
请不要简单提问:0.03 off 100.01 为什么on
肯定有原因。

楼主:
另一使用特例
看看截然不同的输出结果
充分利用,程序还加什么密。

网友D:
我觉得你上的图有误 你肯定是编写好程序后没编译
我是新手 说错了莫怪
【方案】
英威腾手把手教你,如何提高贴标精度

网友D:
你不是在监视模式,可能是在编程模式
【方案】
台达堆垛机方案:精准是王道 平稳更高效

楼主:
如果PLC没有运行,如何解释绿条及后面的输出?

网友D:
回复 楼主:
你模拟时,如果不是在监视模式下而是在编程模式下,就可能你这种情况。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你可以按下Ctrl+3试试。希望对你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模拟时,如果不是在监视模式下而是在编程模式下,就可能你这种情况。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你可以按下Ctrl+3试试。希望对你有用
可能?如果说不可能,你如何举例?
你看100.00和100.01,如果PLC没运行他怎能变绿,再看100.05为什么没变,希望你能找出答案。

楼主:
买疙瘩,你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