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13):
4线的精度要高一些,测量准确一些的,那如何知道它是不是坏了呢?
判断的话,找出电阻两端的各一根线测阻值就可以了

1,用万用表测量阻值,其中两根线的阻值为0时,是热电阻的一端,另外两根线必须也是0,是热电阻的另一端。
2,两端之间是正常温度下显得阻值时,说明热电阻是好的!
3,否则,其它任何阻值则认为是坏的。

一般此类仪表,上海仪表厂的多为4个接线桩,只要使用万用表测试相互间电阻值,相互间为零的是电阻的一端,但是两外一组也必须是零。在常温情况下,万用表的两只表笔测试两组之间的电阻值均为100Ω以上,其两值相等,说明热电阻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