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13):
PT100是热电阻的型号还是热电偶的型号 引出来的三条线各代表什么意思 我看到两根颜色一样其他一个颜色不一样

网友A:
PT100是热电阻,热电偶有K型、E型等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B:
PT100是铂热电阻的分度号,不是型号。从热电阻元件引有三根线说明这是个三线制的热电阻元件。它是在热电阻元件的一端连接两根引线(两根颜色一样),另一端连接一根引线(其他颜色),三线制可以消除内引线的影响,测量精度高于两线制。